wirebond光绘中对比IPC网表?

楼主(2019-07-29):
WB出完光绘后,导入cam350查看光绘,怎么对比开短路呢

楼主:
大家做完设计,一般都怎么检查。我只知道设计软件里面有一些规则的检查,

网友:
不知道 我只知道cam350能看图层,由于比直接导出到CAD好,所以选择中间导出geber文件,楼主如果找到答案了 跟我们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