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S中文BUG问题

楼主(2019-07-29):
近期我用的pads layou VX1.2版本,在中文界面出现了问题无法使用滚轮和ctrl,以及ctrl+滚轮等一系列快捷移动的操作,也无法进去工具栏里的自定义界面(表现为点里自定义后软件毫无反应,甚至还会卡死软件的其他操作)其他功能和快捷键都正常,而且除了LAYOU外其他两个在中文界面下没这种问题。重新安装过但没用!以前是正常的!

网友A:
    恢复所有,重置一下应该就能修复了

网友B:
    这个版本本身就是BUG,尽 快升级到最新版本吧

网友C:
    用更高的版本可以解决问题,用更高的版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建议不要升级为 vx2.4

这个 vx2.4 版本我已经被他坑过了,

    在搞多层板时,通孔的焊盘内存出现的问题,造成我打板3次,哎,最后我又还是退回到 vx 2.3 版本了

最好建议你升级到 vx2.3 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所有,重置一下应该就能修复了

无法进去自定义,现在换版本了才能用,哪个版本在我电脑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升级为 vx2.4

这个 vx2.4 版本我已经被他坑过了,

    嗯谢谢提醒 我现在用的是V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更高的版本可以解决问题,用更高的版本可以解决问题,

是啊!但当初想着整个公司都是这个版本,不想换!现在被逼无奈换了更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本身就是BUG,尽 快升级到最新版本吧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