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制过孔的疑问

楼主(2019-07-29):
不知有没有大佬知道原因,复制过孔时点了孔中心复制,这是抓取的确实是孔的中心,但放了一个孔下去后,第二个孔就会翩,怎么解决

楼主:
选了焊盘中心放下一个孔,然后做到鼠标的孔的就没在中心位置了

网友A:
复制完成后,使用过孔对齐的小工具就可以完美解决。小工具在论坛首页有

网友B:
    软件本身就有过孔对齐的功能吧

网友:
    不是对齐的问题吧,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本身就有过孔对齐的功能吧

    7.9.5的版本没有过孔对齐工具吧
    反正我没有找到

楼主:
    复制的时候过孔中心在十字架中心位置,点下第一个孔后,十字架中心和孔的中心就发生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完成后,使用过孔对齐的小工具就可以完美解决。小工具在论坛首页有

    不是小工具的原因,这个时候过孔还是挂在十字架上的,但是发生了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