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 ROUTE的问题

楼主(2019-07-29):
    新手allegro ,最近做了一款PCB其中一个封装带四个椭圆形固定孔,出gerbera有钻孔符号,但是钻孔文件里面就哪四个孔无显示,据说异形孔要出NC ROU文件,我出了但是导入CAM350还是无法显示,问了一下兄弟,说CAM350是无法查看ROU文件的,但是无法查看怎么确定这个ROU文件输出正确呢?求大神指点,异形孔的问题!

网友A:
    需要单独导入,先把光绘倒进去,再file - import - mill data,参数设置正确就可以看得到了

网友B:
    兄弟不懂乱说害人哦。。。。。

网友C:
    需要把文件用笔记本编辑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单独导入,先把光绘倒进去,再file - import - mill data,参数设置正确就可以看得到了

    导出ROU需要设置什么吗?我更改了ROU文件问TXT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坐标类的数据,CAM350导入设置是指精度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懂乱说害人哦。。。。。

    大佬求指教啊,新手还是很多不懂啊。

网友D:
真的如四樓說的"亂說害人" , 根本也不需要編輯啥東西. Allegro輸出的NC route 檔案的副檔名是 rou , 用的方式去開往往是會出錯.
應該要在加人工介入調整 format 設定, 把單位,有效位數(MN)值設好,補零進位模式...予以確認無誤後再導入.

    原因是Excellon 格式不如274X把參數宣告的那麼完整,因此直接使用Auto Import 載入就哀嚎的一大堆.原因就是沒搞懂Auto Import 的機制和問題點,以及Excellon的格式.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把  从开头到  %  的内容删除后保存,再导入就可以。

网友E:
    pcb里有异型孔,也出了.rou文件,那么CAM350里就会有。在CAM里面查看异形孔,要.rou和drill.art一起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出ROU需要设置什么吗?我更改了ROU文件问TXT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坐标类的数据,CAM350导入设置是指精度 ...

正常导出NC Route的时候和NC Drill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18):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这边NC ROUTE压根不出东西啊没有.rou的文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的如四樓說的"亂說害人" , 根本也不需要編輯啥東西. Allegro輸出的NC route 檔案的副檔名是 rou , 用的方 ...

我用17.2,有椭圆形的孔,但是没有.rou文件输出啊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E:
pcb里有异型孔,也出了.rou文件,那么CAM350里就会有。在CAM里面查看异形孔,要.rou和drill.art一起看。

但这个应该是只能看到drill的吧,单独打开rou还是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如四樓說的"亂說害人" , 根本也不需要編輯啥東西. Allegro輸出的NC route 檔案的副檔名是 rou , 用的方 ...

    请教下我这样设置后在cam350还是看不到rou的椭圆孔,是还有哪里设置不对吗?谢谢,

网友:
    不用设置,在数控参数里勾选最后一个增强 excellon格式应该就能输出了,你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2022-11-08):
    格式不是Allegro , 應該是Excellon

网友:
    cam里手动添加铣数据

网友:
    要画在ncroute-path层的吧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F:
    我用17.2,有椭圆形的孔,但是没有.rou文件输出啊

    我也是点了NC route按键,没有找到.rou文件。

网友:
    一般检查rou的开短路比较难搞,导入到cam查看还是很简单的,网上有很多办法

网友:
    用华秋看吧,很容易就看到了,平时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C:
需要把文件用笔记本编辑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导出TOUTE后用笔记本打到把前面几行文字删除保存后就可以了,如下图,才学到的

网友:
    导出.rou文件后用笔记本打开,删除前面几行长串字后保存就可以gerber里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