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7.2闪退

楼主(2019-07-30):
    电脑上装过16.6了(成功河蟹), 然后昨天再装了17.2的 。  结果16.6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打开17.2 闪退。 何解

网友A:
    我先装的17.2然后装的16.6都可以用

网友:
    只装17.2的都会闪退

网友:
    有可能是安装文件不完整,又或者是版本共存问题。。

楼主:
    重新装了liscense manage 12.06 用17.2破解文件 破解显示成功了。   16.6 能用,但17.2就是打不开,闪退。 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装的17.2然后装的16.6都可以用

thanks,看起来是可行的。  全部版本卸载先装高版本再装低版本,  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