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个大神玩过mentor 3D功能,跪求详细操作步骤

楼主(2019-07-30):
有那个大神玩过mentor 3D功能,跪求详细操作步骤,以前用的AD软件3D功能很强大,实现起来也很简单,自己也积累了很多3D库器件,几乎已经很全了。包括各种插件,变压器都有,有大神能指导的话,本人可以吧积攒多年的3D库交换。

网友:
    可以找帮助文档研究下

网友A:
    mentor的M3DL的配置库一直没成功过,目前只会在PCB中对每个封装导进.STEP模型实现

网友A:
    换了工程后,又需重新挨个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的M3DL的配置库一直没成功过,目前只会在PCB中对每个封装导进.STEP模型实现

每一个去导入很麻烦,如果是0603的电阻电容很多,岂不是要导入很多次,能不能导入一个然后其他的直接就导入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工程后,又需重新挨个导入

兄弟有微信吗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工程后,又需重新挨个导入

不用重新导入,可以在一个项目中导入后,update to library。这样下次在另一个项目中调用同一器件时,3D模型会自动被分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工程后,又需重新挨个导入

    不用重新导入,可以在一个项目中导入后,update to library。这样下次在另一个项目中调用同一器件时,3D模型会自动被分配好。

学习了,我试试,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的M3DL的配置库一直没成功过,目前只会在PCB中对每个封装导进.STEP模型实现

    每一个去导入很麻烦,如果是0603的电阻电容很多,岂不是要导入很多次,能不能导入一个然后其他的直接就导入进去了

    pcb封装名一样的话,只需导入一次就行了

网友(2020-03-19):
引用 网友A:
mentor的M3DL的配置库一直没成功过,目前只会在PCB中对每个封装导进.STEP模型实现

    不能像AD一样在库里面封装上添加Step模型吗?

网友:
    3D模型是功能您搞清楚了吗?

网友(2020-12-14):
    有对应的文档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