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频率会影响板材的Er值?

楼主(2019-07-30):
    大多数板材都选用的是FR-4,这种材料的特性是Er值会随着信号频率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影响Er的分水岭默认为1GHz(高频)。即使用频率为1GHz以下时Er取4.2左右。故在用阻抗计算模型计算阻抗时,需考虑该产品的当时使用频率。

网友:
    对对对,你说的对。。

网友:
    不至于1GHZ,之前测tuc的材料,10年前开发的材料当时还没有insertion loss的概念的时候,测到大概8Ghz的时候,材料的loss值才发生了斜率的大量改变,所以不能一概而就,需要看那个材料的技术资料。用在server上的材料现在通常是使用intel delta-L标准的不同开发平台上的材料,一般已经可以跑到20G也不会出现Er变化的状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