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按组放置元器件后在pcb中找不到

楼主(2019-07-30):
有没有知道按组放置元器件后为什么pcb中不显示规划组
如下图,已经确认放置

网友A:
    关联库需要将网表同步,查看器件是否能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联库需要将网表同步,查看器件是否能导出来。

器件可以单独拉出来,也可以用keyin命令直接放置,但按组拖出来就找不到规则圈

网友B:
    Component Explorer中是什么状态,请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onent Explorer中是什么状态,请上图

网友:
    拖进去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