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7-3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  请问这是什么器件,红圈圈住的,丝印  105 Q 的那个,已知作用是正弦波相移180°。

网友:
    坐等答案了。。。

网友:
    好奇,等答案

网友:
    变压器,前后级隔离?

网友:
    这是什么玩意

网友:
如果一个元件,看外形,像贴片的变压器;看其位号丝印,T开头,也像是变压器,那么,它就应该是一个变压器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