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反激电源第一次启动时开关管何时关断?感谢!

楼主(2019-07-30):
大家好,请问反激电源第一次启动时开关管何时关断?感谢!

网友A:
    这个跟使用的芯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使用的芯片有关。

    芯片有设置好一个开关频率,那么占空比除了反馈调节,芯片自身是自己有设置最大导通时间的吗?我想问的是在变压器原边电流没到需要的值时,电路是怎么使电流稳定在需要的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有设置好一个开关频率,那么占空比除了反馈调节,芯片自身是自己有设置最大导通时间的吗?我想问的是 ...

假如说,芯片本身没有软启动设置,第一次关断以芯片自身设定的最大占空比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说,芯片本身没有软启动设置,第一次关断以芯片自身设定的最大占空比关断。

    然后在有负反馈来调节占空比之前都是这样是不是?

网友:
    最大占空比,最大导通时间,CS脚触发,软启动导通时间限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