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P反激开关电源交叉负载调整率

楼主(2019-07-30):
反激电源15V/1A四路,现在交叉负载调整率很不好,只有反馈那路调整率还可以,其他路要看反馈通道的负载情况。如果反馈通道不带载,其他通道满载,15V就会被拉到8V左右,请教大神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有人说要改变次级线圈的漏感,这样可以解决吗?下面是变压器的参数。非常感谢!

网友:
    几路负载差别大吗?可以考虑多路反馈。

网友:
交叉调整性差,和漏感有很大关系,减小漏感可以改善,你也可以尝试各个输出加权作为反馈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