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网络端口250M出来怎么处理??

楼主(2019-07-30):
请教大神,网络端口250M出来怎么处理??非常感谢!

网友:
屏蔽网线,或者网口变压器参数调整

网友:
集成还是分立网口,集成可以调节网口内部共模抑制比,分立器件可以调变压器参数

楼主:
测试空间辐射的时候出来。就一个250.头大,又不能重新画板。只能在现在的状态改过过再考虑改版!!!

网友:
    屏蔽网线,如果不能用,网口就那几根线,数据线,灯,都在端口处处理下试试。

网友:
    定位源头是第一位,如果定位不了,那就在网络端口的连线上都试试吧,按照250MHz串磁珠、并电容啊。

网友A:
    不用屏蔽线的话网口辐射超标很难弄,网口变压器下面有没有挖空?最好发个这块的原理图和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屏蔽线的话网口辐射超标很难弄,网口变压器下面有没有挖空?最好发个这块的原理图和PCB!

这是客户的板。有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