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传导测试

楼主(2019-07-30):
在开关电源传导测试过程经常遇到,电源输入线增加PE线,有的电源对传导测试有利,有的电源却对传导不利!做何解?PE线的存在对开关电源传导测试有何影响?

网友:
增加PE则共模路径形成,电源的共模噪声会被检测到

网友:
以前遇到过。好像客户回去改变压器和Y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
    地线和电源线挨的近不近,我们碰到过这个地线和电源线环路大小不一样测试结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和电源线挨的近不近,我们碰到过这个地线和电源线环路大小不一样测试结果不一样。

    去掉地线,测试结果变好,这个容易理解。因为将流入LISN的共模回路断开了,流入LISN的共模电流变小,所以结果变好。但是去掉地线,结果变差,不好理解,不止一次遇到。并且变差的频段有5MHZ左右的中频段,也有10MHZ以上的高频段。我想去掉地线后,会导致共模环路面积增大,这会导致测试结果变差。也做过相关试验验证,确实EUT距离地平面越近,测试结果越好,但是变化量不大。也就是不导致测试结果变差的主要原因。
难道还是去掉地线后,会出现传说中的使部分共模电流转变成差模电流?关于差——共互转的理论一直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地线,测试结果变好,这个容易理解。因为将流入LISN的共模回路断开了,流入LISN的共模电流变小, ...

    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