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块18GHz的微波板,由于指标要求高,因此就是由各种射频电路搭起来的。

楼主(2019-07-30):
请教:有块18GHz的微波收发信机板,由于指标要求极高,因此这块板就是由各种射频电路搭起来的。
有DC-DC电源、鉴相电路、VCO、有源环路滤波器、混频器(有源&无源)、放大器、各种滤波器、分频器、倍频器、射频开关芯片、数控衰减器……,差不多你能想象到的射频微波单元电路,都占全了!
问题是:这么高的频率,杂散底噪要求很高,又是这么复杂的电路,在结构上如何做屏蔽呢?是采用带有屏蔽腔体的盖板,还是采用平平的盖板?

带有屏蔽腔体的盖板:盖板上有屏蔽墙。

采用平平的盖板:底板上生长出屏蔽墙。

哪种屏蔽方案更好些,为什么?

网友:
新开发的单板如果需要调试,第二种屏蔽方式调试时会更方便。成熟的电路板应该两种方式都可以吧

网友:
    两种都可以

网友:
    底板上生长出屏蔽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