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CB上要加LOGO圖案

楼主(2019-07-30):
這要如何做?
放在哪一層?

网友:
    看要求,可以放在top层,或者bottom层,或者top silk 层或者bottom silk层

网友:
    放哪层都可以,只是看你最后出GERBR用的是哪层

网友:
    一般LOGO都是丝印,所以放丝印层就可以了。
如果要做露铜效果,那就放顶/底层,然后CAN里勾上文本和线,注意检查不要短路了。

网友:
    silkscreen top或是silkscreen bottom。

网友:
    标准做法是放在silkscreen top/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