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功率和电压的测量换算。

楼主(2019-07-30):
假设信号源输出0dBm的输出功率,工作频率为1MHz,根据功率和端口电压通过50Ω系统的关系的换算,可以得出电压有效值为223.6mV,电压峰峰值为632.46mV。但是我通过模拟示波器来测量信号源的端口电压时发现,电压峰峰值为1.2V左右,是理论计算的两倍,换算成功率,就是6dB,我不知道理论上的计算和实际的测试环节,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二者的不一致?

楼主:
同时我还测试了输出3dBm的电压峰峰值为1.65V,6dBm为2.3V,-3dBm为0.9V,功率相差3dB,电压相差根号2倍

网友A:
你换算时负载50欧,示波器测量是空载的信号源端口?负载不同导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算时负载50欧,示波器测量是空载的信号源端口?负载不同导致吧

示波器测量时是直接总示波器探头测量的信号源的射频头的内芯,不知道算空载还是不算,因为探头的输入阻抗是MΩ级别的,所以这样测出来的端口电压应该是信号源输出端口的真实电压,然后再用Vpp^2/(8Z0)就得到输出功率。不知道这样算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解决了,示波器探测到的电压应该再除以2才是端接频谱仪时的端口电压,再带来算功率,结果和理论计算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