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Spice实现温控电压源和温控电流源

楼主(2019-07-30):
在做变温度仿真时,需要用到温控电压源和温控电流源,请问如何实现?需要自己建模还是有自带的模型呢?
尝试使用温控电阻和常规电源串并联的方式等效实现,但无法解决电源的接地问题?
求指教!!!

网友:
个人觉得不用直接建模——元件VT的

如上,元件VT、VS的参数就可以设置V1V2V3V4V5V6...和T1T2T3T4T5T6...相对应的参数——不过这是适应温度和电压之间有简单关系的,如果复杂的话你直接建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