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导入CAD时超过了PCB区域范围怎么办???

楼主(2019-07-30):
AD10导入CAD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怎么办?

网友:
在cad里,将图靠近原点放置,例如,将图形左下角的坐标设置为(100,100)。
在AD导入cad图时,可以设置Autocad(0,0)位置,但是这个只能瞎猜瞎写,没有改cad档方便。

网友:
这个应该是CAD图在导出的时候版本存的太高了,AD识别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