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层板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9-07-30):
用ad14画的四层板,增加两层内电层,分别为gnd,和vcc。但是内电层好像对插件焊盘没有避空,什么原因?但是对过孔可以避空。看图片,第一次画,不太了解。图片+24vout和gnd两个焊盘是一个插件料的两个脚。旁边的是随便增加的一个过孔。

网友:
请切换到单层模式再进行观察,shift+s

网友:
内电层若采用信号层,重新覆铜一下,应该会出现反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