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MATLAB将以下散点图画成连续的曲线图???

楼主(2019-07-30):
clear all
t = 0;
X = zeros(1,100);
Y = zeros(1,100);
for a = 0:0.01:1
b = 1-a;
t = t+1;
Y(1,t) = 12.25*a+8.25*b;
X(1,t) = (0.00721875*a^2-0.0088124*a*b+0.0113875*b^2)^(1/2);
end
X = X.*100;
plot(X,Y,'-.k');
xlabel('组合的标准差(%)');
ylabel('组合的期望收益(%)');
title('曲线图');
grid on %画图的时候添加网格线

网友:
将plot(X,Y,'-.k');   改成 :line(X,Y);看看

网友:
曲线图也不过是画的点密集了一点儿,其实还是散点图,你把横坐标的间距改小一点儿,就可以出来看起来是连续的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