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设备直连ping不通,经过交换机可以?

楼主(2019-07-30):
板子网口经过交换机ping另外一个设备网口可以通,而不经过交换机直连那个设备ping不通,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接线问题,  两个节点直接相连, 需要的网线与连接交换机的不同;顺便看一下有没有域名服务,也可能是找不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