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串口相关的程序自动启动,后台运行失败???为什么

楼主(2019-07-30):
用了TI AM335 sdk 7.0 ,串口程序(GPRS_P1)在终端下打开,添加“&”后台运行(./GPRS_P1 /dev/ttyUSB3 192.168.2.101 6001 6001 &),符合预期,但是,放在系统开机的时候自动运行,串口无法读取数据
在rc3.d中添加了启动脚本,(系统默认启动级别是3)GPRS_P1是程序的可执行代码 , /dev/ttyUSB3 192.168.2.101 6001 6001是程序运行参数(argv),这是缺少哪部分的知识,请大家指点一下

  • /usr/GPRS/bin/Debug/./GPRS_P1 /dev/ttyUSB3 192.168.2.101 6001 6001 &

下面是我的串口程序
  • #include "uart.h"

  •
  • /*******************************************************************

  • * 名称:                  UART0_Open
  • * 功能:                打开串口并返回串口设备文件描述

  • * 入口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port :串口号(ttyS0,ttyS1,ttyS2)
  •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

  • int UART0_Open(int fd,char* port)

  • {
  •
  •     //fd = open( port, O_RDWR|O_NOCTTY|O_NDELAY);         // O_RDWR 读写

  •     fd = open( port, O_RDWR|O_NOCTTY);         //zu se

  •     if (fd == -1)

  •
  •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         return(FALSE);

  •
  •     //恢复串口为阻塞状态

  •     if(fcntl(fd, F_SETFL, 0) < 0)
  •
  •         printf("fcntl failed!\n");

  •         return(FALSE);
  •
  •     else
  •     {

  •         //printf("fcntl=%d\n",fcntl(fd, F_SETFL,0));
  •
  •     //测试是否为终端设备

  •     if(0 == isatty(STDIN_FILENO))
  •
  •         printf("standard input is not a terminal device\n");

  •         return(FALSE);

  •     }

  •     else

  •     {

  •         //printf("isatty success!\n");

  •
  • //        printf("fd->open=%d\n",fd);
  •     return fd;

  • }

  • /*******************************************************************
  • * 名称:                UART0_Close
  • * 功能:                关闭串口并返回串口设备文件描述
  • * 入口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port :串口号(ttyS0,ttyS1,ttyS2)
  • * 出口参数:        void
  • *******************************************************************/

  •
  • void UART0_Close(int fd)

  • {

  •     close(fd);

  • }

  •
  • /*******************************************************************
  • * 名称:                UART0_Set

  • * 功能:                设置串口数据位,停止位和效验位

  • * 入口参数:        fd        串口文件描述符

  • *                              speed     串口速度
  • *                              flow_ctrl   数据流控制
  • *                           databits   数据位   取值为 7 或者8

  • *                           stopbits   停止位   取值为 1 或者2

  • *                           parity     效验类型 取值为N,E,O,,S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
  • int UART0_Set(int fd,int speed,int flow_ctrl,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

  •     int   i;

  •     int   status;

  •     int   speed_arr[] = {B3000000,B2500000,B2000000,B1500000,B1152000,B1000000,B921600,B576000,B500000,B460800,B230400,B1152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int   name_arr[] =   {3000000, 2500000, 2000000, 1500000, 1152000, 1000000, 921600, 576000, 500000, 460800, 230400,115200 ,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     struct termios options;

  •
  •     /*tcgetattr(fd,&options)得到与fd指向对象的相关参数,并将它们保存于options,该函数还可以测试配置是否正确,该串口是否可用等。若调用成功,函数返回值为0,若调用失败,函数返回值为1.
  •     */

  •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

  •         perror("SetupSerial 1");

  •         return(FALSE);
  •     }

  •
  •     //设置串口输入波特率和输出波特率

  •     for ( i=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         if  (speed == name_arr)
  •
  •             cfsetispeed(&options, speed_arr);
  •             cfsetospeed(&options, speed_arr);

  •             break;
  •
  •     }

  •
  •     //修改控制模式,保证程序不会占用串口
  •     options.c_cflag |= CLOCAL;
  •     //修改控制模式,使得能够从串口中读取输入数据

  •     options.c_cflag |= CREAD;

  •
  •     //设置数据流控制

  •     switch(flow_ctrl)
  •     {

  •
  •     case 0 ://不使用流控制
  •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         break;

  •
  •     case 1 ://使用硬件流控制
  •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         break;

  •     case 2 ://使用软件流控制
  •         options.c_cflag |= IXON | IXOFF | IXANY;
  •         break;

  •     }

  •     //设置数据位
  •     //屏蔽其他标志位

  •     options.c_cflag &= ~CSIZE;

  •     switch (databits)
  •
  •     case 5    :
  •         options.c_cflag |= CS5;
  •         break;
  •     case 6    :
  •         options.c_cflag |= CS6;

  •         break;

  •     case 7    :

  •         options.c_cflag |= CS7;

  •         break;
  •     case 8:
  •         options.c_cflag |= CS8;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data size\n");
  •         return (FALSE);
  •
  •     //设置校验位
  •     switch (parity)
  •     {

  •     case 'n':

  •     case 'N': //无奇偶校验位。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break;

  •     case 'o':
  •     case 'O'://设置为奇校验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break;

  •     case 'e':
  •     case 'E'://设置为偶校验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break;
  •     case 's':
  •     case 'S': //设置为空格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parity\n");
  •         return (FALSE);

  •
  •     // 设置停止位
  •     switch (stopbits)
  •     {

  •     case 1: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case 2: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stop bits\n");

  •         return (FALSE);

  •     }

  •
  •     //修改输出模式,原始数据输出

  •     //options.c_oflag &= ~OPOST;

  •     //options.c_iflag &= ~(ICRNL | IXON);
  •     options.c_oflag =0;
  •     options.c_iflag =0;

  •
  •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 //options.c_lflag &= ~(ISIG | ICANON);

  •
  •     //设置等待时间和最小接收字符

  •     options.c_cc[VTIME] = 0; /* 读取一个字符等待1*(1/10)s */

  •     options.c_cc[VMIN] = 0; /* 读取字符的最少个数为1 */

  •
  •     //如果发生数据溢出,接收数据,但是不再读取 刷新收到的数据但是不读
  •     tcflush(fd,TCIFLUSH);
  •
  •     //激活配置 (将修改后的termios数据设置到串口中)

  •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

  •         perror("com set error!\n");

  •         return (FALSE);
  •     }

  •     return (TRUE);
  • }
  • /*******************************************************************
  • * 名称:                UART0_Init()

  • * 功能:                串口初始化

  • * 入口参数:        fd       :  文件描述符

  • *               speed  :  串口速度

  • *                              flow_ctrl  数据流控制

  • *               databits   数据位   取值为 7 或者8

  • *                           stopbits   停止位   取值为 1 或者2

  • *                           parity     效验类型 取值为N,E,O,,S
  • *

  •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

  • int UART0_Init(int fd, int speed,int flow_ctrl,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
  •     //int err;
  •     //设置串口数据帧格式
  •     if (UART0_Set(fd,speed,flow_ctrl,databits,stopbits,parity) == FALSE)

  •
  •         return FALSE;

  •
  •     else

  •
  •         return  TRUE;
  •     }

  • }

  •
  • /*******************************************************************
  • * 名称:                  UART0_Recv
  • * 功能:                接收串口数据

  • * 入口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 *                              rcv_buf     :接收串口中数据存入rcv_buf缓冲区中
  • *                              data_len    :一帧数据的长度

  •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
  • int UART0_Recv(int fd,unsigned char *rcv_buf,int data_len)

  • {
  •     struct timeval tv_timeout;
  •     int len=0;
  •     tv_timeout.tv_sec  = 0;

  •     tv_timeout.tv_usec = 40 * 1000; //微妙 20MS
  •     select(fd+1, NULL, NULL, NULL, &tv_timeout); //only read

  •     len = read(fd, rcv_buf, data_len);

  •     //printf("len = %d\n", len);
  •     return len;

  • }
  • /********************************************************************

  • * 名称:                  UART0_Send
  • * 功能:                发送数据

  • * 入口参数:        fd                  :文件描述符
  • *                              send_buf    :存放串口发送数据

  • *                              data_len    :一帧数据的个数

  • * 出口参数:        正确返回为1,错误返回为0
  • *******************************************************************/

  • int UART0_Send(int fd,unsigned char *send_buf,int data_len)
  • {
  •     int len = 0;

  •
  •     len = write(fd,send_buf,data_len);

  •     if (len == data_len )

  •
  •         return len;
  •
  •     else

  •
  •         tcflush(fd,TCOFLUSH);
  •         return FALS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