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红色三角是什么?

楼主(2019-07-30):
如题,请教图中红色三角是什么?选不中也删不掉。

楼主:
软件是orc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是orcad

把管脚属性改为passiv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是orcad

    把管脚属性改为passive就可以了!

感谢,那如何批量更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