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2毫欧电流采样电阻,0到20A量程,要读精度1mA电流,低端采样,共模电压不...

楼主(2019-07-30):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群

各位好,2毫欧电流采样电阻,0到20A量程,要读精度1mA电流,低端采样,共模电压不高,用什么运放好?

网友A:
步进1mA,量程0-20A,在采样电阻上是0-40mV,步进2mR*1mA相当于最小分辩2*(10^-6) V。不知道你的方案是什么,根据你的方案再选型比较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进1mA,量程0-20A,在采样电阻上是0-40mV,步进2mR*1mA相当于最小分辩2*(10^-6) V。不知道你的方案是什 ...

在采样电阻上是0-40mV,是怎么得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采样电阻上是0-40mV,是怎么得来呢?

2mΩ x 20 A=40mV。应该是这样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mΩ x 20 A=40mV。应该是这样得来的。

    我糊涂了

网友:
    ACPL-C790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你娘太苛LinearTechCurrent Sensing Circuit Collection

网友:
    精度万分之0.5,呵呵!
采样电阻精度!基准电源精度!放大器精度!AD转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