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09更改丝印位置到中心位置,批量更改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7-30):
采用查找相似对象后更改参数,里面的参数更改不了 如left--center  改变不了
快捷键A+P 选中中心位置  依然更改失败

网友:
这个功能还没用过

网友A:
可能是操作问题?
例如A+P,前提是要先选中元件。

如果不是操作问题,那通过双击一个元件,单独修改left-center,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操作问题?
例如A+P,前提是要先选中元件。

单独的一个可以实现,全部选中就实现不了  很奇怪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学习谈不上  讨论讨论

网友A:
你可以把文件另存一份,删掉大部分元件,只留几个电阻电容即可,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文件另存一份,删掉大部分元件,只留几个电阻电容即可,上传上来看看

已经解决了  把字体改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操作  震惊

网友C(2020-04-0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把字体改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操作  震惊

改成什么字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什么字体啊?

    估计是其他的丝印不统一,改成统一的再用相似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