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端口在做传导测试的时候不过,要怎么整改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7-30):
网络端口在做传导测试的时候不过,要怎么整改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导致多。一般情况先对网口端子处做些处理。确认下是否接口与机壳地连接紧密,可加导电布或者泡棉在网口的的地壳上试试。一般PC 测试网路端口超标,很多时候就是网口与PC外壳连接不好,做些处理也就能过了。

网友:
    首先确定是否因为ISN对辅助设备隔离度不够,带来的辅助设备的干扰,还是设备本身的原因。第二看是否是由电源传导过来的。如果是电源传导过来的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倍频。因为网口一般是标准电路,只要LAYOUT合理一般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还有变压器不好也会导致...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上屏蔽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上屏蔽网线。

换屏蔽网线也会超标啊!另外,我想问一下,屏蔽网线和非屏蔽网线的测试方法是不是不一样?实验室告诉我说非屏蔽网线是用电压法,屏蔽网线是用电流法。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要用专用的ISN测试, 在EN55022中可以使用电压法和电流法进行测试的

网友:
    可以去掉1000pf高压电容试试,或者在GND和LAN GND之间加0.1uf 电容或者中心抽头加电容    或者换transformer试试

网友:
    使用屏蔽网线及屏蔽水晶头和屏蔽网口连接器,屏蔽层和这些都端接好才有用。

网友(2021-11-11):
    请问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