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螺线管可靠工作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9-07-31):
能使螺线管可靠工作的升压电路
螺线管在通电时的耗电要远高于维持电枢吸合所需要的电流。此外,由于线圈要消耗能量,螺线管的温度会上升,增加了其直流电阻,因此,所施加的电压也必须提高,才能确保可靠的吸合。本设计实例在接通螺线管时没有采用提高电源电压和电流量的方法,而是给出了一种基于瞬时升压的新颖变通方法。

升压电路从螺线管现有的电源上取电。当螺线管接通时,升压电路激活,将一只电容充电至两倍电源电压。电容充电后(大约470 ms),被连接到螺线管上。充电后的电容提供了更多的能量,增加了使螺线管工作的额定电源。电路可在低电源电压和高温条件下使螺线管可靠地工作。螺线管接通后,升压电路就保持在等待模式。

图1中的电路设计用于驱动一只额定直流电压为12V,额定电流为0.8A的螺线管。用于螺线管工作的12V电源亦为升压电路供电。在已加电但控制信号升高(即开关S1打开)以前,IC1的输出Q(第一单稳触发器,第6脚)为低。它使555定时器IC2保持为禁用状态。注意第6脚亦接回第4脚,构成一个不可重复触发的单稳触发器。第二个单稳触发器的Q输出此时也为低。

开关S1闭合使晶体管Q1导通,将螺线管线圈的低端拉至地,第一个单稳触发器的触发输入端(IC1,第5脚)被施加了一个下降的逻辑信号。IC1的Q输出端升高470ms,使能IC2。I C2在其输出端(第3脚)产生一个方波,C8通过倍压元件(C7、D5和D4)而充电至约24V直流。

当第一个单稳触发器超时,Q(第7脚)变为高以后,它通过第12脚输入触发第二个单稳触发器。这个触发器(亦接成非重复触发式)在其Q输出端(第10脚)产生一个约100 ms的上升脉冲。这个脉冲使Q3和Q2导通,从而在螺线管线圈的高端加上24V直流。随着C8的放电,24V逐渐降低为12V直流,即螺线管的稳态电压,D3为螺线管提供稳态电压。图2给出了电压波形。

要关闭螺线管时,断开S1去掉控制信号。这个动作使晶体管Q1关断,但不影响单稳电路。

如果应用中有多只螺线管要顺序动作,这个电路略做修改就可以使用。另外,电路也很容易修改为适合于非12V直流螺线管工作电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