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边(iWatch 4)手腕检测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7-30):
    如题,设置iWatch 4 手腕检测功能,当手表离开手腕时候,手表可以检测到离开手腕,想问一下,该检测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不太简单了,和你上厕所时自动冲水一样

网友:
    应该是靠近开关吧,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集成在一起,通过手反射感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