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导入PCB报错

楼主(2019-07-31):
Extracta Translation: Extracta view creation failed: createExtractaControlFileAndViewsMP: CreateProcess failed with error 2: Could not find application extracta.exe

路过的大神帮忙看一下问题如何修正,非常感谢!!!!

楼主:
    帮忙指正,感谢

网友(2019-09-16):
    是不是没有对应的licence

网友:
    您好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2020-06-17):
    设置环境变量:PATH,值为Cadence安装路径下的,示例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

网友(2020-08-18):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哥们解决了吗?我的也报了这个错,借鉴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环境变量:PATH,值为Cadence安装路径下的,示例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

我在网上看的是把path环境变量设置为:%PATH%;%CDSROOT%\bin;%CDSROOT%\tools\bin
但是目前我的还没解决,也有可能我的cadence是16.6的缘故

网友B:
我导入brd文件时的报错信息:哪位仁兄帮忙指导指导
error:extracta view creation failed:createExtractaControlFileAndViewMP:ectracta exited with non-zero exit code 2:Extract started...command file is "extracta_control_paddef.txt".
Extract ended... see extract.log for errors.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环境变量:PATH,值为Cadence安装路径下的,示例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

试了下,这个方法可以解决,赞一个!

网友:
    亲测有用,谢谢分享

    一定要在path下写清楚cadence的安装路径,比如我的是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

就写这么多文字就可以了

    设置完后,重启软件,done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B:
我导入brd文件时的报错信息:哪位仁兄帮忙指导指导
error:extracta view creation failed:createExtractaControlFileAndViewMP:ectracta exited with non-zero exit code 2:Extract started...command file is "extracta_control_paddef.txt".
Extract ended... see extract.log for errors.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B:
我导入brd文件时的报错信息:哪位仁兄帮忙指导指导
error:extracta view creation f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21-04-26):
    确实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导致的,加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导入brd文件时的报错信息:哪位仁兄帮忙指导指导
    error:extracta view creation f ...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21-11-08):
    我的extracta是pcb/bin下的,但是还是不对。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B:
    我导入brd文件时的报错信息:哪位仁兄帮忙指导指导
    error:extracta view creation f ...

这个问题改环境变量没用是吧?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