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可以仿真2层板吗?

楼主(2019-07-31):
大神们,hyperlynx可以仿真2层板吗?

网友A:
可以,不过貌似很少有仿真两层板的,在考虑阻抗的参考平面要设置成同一层走线旁边的GND

网友:
    不行吧,没试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貌似很少有仿真两层板的,在考虑阻抗的参考平面要设置成同一层走线旁边的GND

    这句话看了几遍,愣是没看懂

网友:
    可以啊...為什麼會不行?

网友:
    可以做的,hyperlynx9.0以上的版本是支持

网友(2019-09-16):
    要看2层板要仿真的信号是不是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如果有就可以仿真。如果信号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hyperlynx应该是仿真不准的

网友:
    hyperlynx 有full wave solver,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