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中C/C++的一些常用头文件的作用

楼主(2019-07-31):
<assert.h>:ANSI C。提供断言,assert(表达式)
<glib.h>:GCC。GTK,GNOME的基础库,提供很多有用的函数,如有数据结构操作函数。使用glib只需要包含<glib.h>
<dirent.h>:GCC。文件夹操作函数。struct dirent,struct DIR,opendir(),closedir(),readdir(),readdir64()等
<ctype.h>:ANSI C。字符测试函数。isdigit(),islower()等
<errno.h>:ANSI C。查看错误代码errno是调试程序的一个重要方法。当linuc C api函数发生异常时,一般会将errno变量(需include errno.h)赋一个整数值,不同的值表示不同的含义,可以通过查看该值推测出错的原因。在实际编程中用这一招解决了不少原本看来莫名其妙的问题。比较 麻烦的是每次都要去linux源代码里面查找错误代码的含义,现在把它贴出来,以后需要查时就来这里看了。来自linux 2.4.20-18的内核代码中的/usr/include/asm/errno.h
<getopt.h>:处理命令行参数。getopt()

-------------------------

linux常用头文件如下:

POSIX标准定义的头文件

<dirent.h>        目录项
<fcntl.h>         文件控制
<fnmatch.h>    文件名匹配类型
<glob.h>    路径名模式匹配类型
<grp.h>        组文件
<netdb.h>    网络数据库操作
<pwd.h>        口令文件
<regex.h>    正则表达式
<tar.h>        TAR归档值
<termios.h>    终端I/O
<unistd.h>    符号常量
<utime.h>    文件时间
<wordexp.h>    字符扩展类型

-------------------------

<arpa/inet.h>    INTERNET定义
<net/if.h>    套接字本地接口
<netinet/in.h>    INTERNET地址族
<netinet/tcp.h>    传输控制协议定义

-------------------------

<sys/mman.h>    内存管理声明
<sys/select.h>    Select函数
<sys/socket.h>    套接字借口
<sys/stat.h>    文件状态
<sys/times.h>    进程时间
<sys/types.h>    基本系统数据类型
<sys/un.h>    UNIX域套接字定义
<sys/utsname.h>    系统名
<sys/wait.h>    进程控制

------------------------------

POSIX定义的XSI扩展头文件

<cpio.h>    cpio归档值
<dlfcn.h>    动态链接
<fmtmsg.h>    消息显示结构
<ftw.h>        文件树漫游
<iconv.h>    代码集转换使用程序
<langinfo.h>    语言信息常量
<libgen.h>    模式匹配函数定义
<monetary.h>    货币类型
<ndbm.h>    数据库操作
<nl_types.h>    消息类别
<poll.h>    轮询函数
<search.h>    搜索表
<strings.h>    字符串操作
<syslog.h>    系统出错日志记录
<ucontext.h>    用户上下文
<ulimit.h>    用户限制
<utmpx.h>    用户帐户数据库

-----------------------------

<sys/ipc.h>    IPC(命名管道)
<sys/msg.h>    消息队列
<sys/resource.h>资源操作
<sys/sem.h>    信号量
<sys/shm.h>    共享存储
<sys/statvfs.h>    文件系统信息
<sys/time.h>    时间类型
<sys/timeb.h>    附加的日期和时间定义
<sys/uio.h>    矢量I/O操作

------------------------------

POSIX定义的可选头文件

<aio.h>        异步I/O
<mqueue.h>    消息队列
<pthread.h>    线程
<sched.h>    执行调度
<semaphore.h>    信号量
<spawn.h>     实时spawn接口
<stropts.h>    XSI STREAMS接口
<trace.h>     事件跟踪

3、 C/C++头文件一览

C

#include <assert.h>    //设定插入点
#include <ctype.h>     //字符处理
#include <errno.h>     //定义错误码
#include <float.h>     //浮点数处理
#include <iso646.h>        //对应各种运算符的宏
#include <limits.h>    //定义各种数据类型最值的常量
#include <locale.h>    //定义本地化C函数
#include <math.h>     //定义数学函数
#include <setjmp.h>        //异常处理支持
#include <signal.h>        //信号机制支持
#include <stdarg.h>        //不定参数列表支持
#include <stddef.h>        //常用常量
#include <stdio.h>     //定义输入/输出函数
#include <stdlib.h>    //定义杂项函数及内存分配函数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处理
#include <time.h>     //定义关于时间的函数
#include <wchar.h>     //宽字符处理及输入/输出
#include <wctype.h>    //宽字符分类

传统C++

#include <fstream.h>    //改用<fstream>
#include <iomanip.h>    //改用<iomainip>
#include <iostream.h>   //改用<iostream>
#include <strstrea.h>   //该类不再支持,改用<sstream>中的stringstream

————————————————————————————————

标准C++

#include <algorithm>    //STL 通用算法
#include <bitset>     //STL 位集容器
#include <cctype>          //字符处理
#include <cerrno>      //定义错误码
#include <cfloat>     //浮点数处理
#include <ciso646>         //对应各种运算符的宏
#include <climits>     //定义各种数据类型最值的常量
#include <clocale>     //定义本地化函数
#include <cmath>      //定义数学函数
#include <complex>     //复数类
#include <csignal>         //信号机制支持
#include <csetjmp>         //异常处理支持
#include <cstdarg>         //不定参数列表支持
#include <cstddef>         //常用常量
#include <cstdio>      //定义输入/输出函数
#include <cstdlib>     //定义杂项函数及内存分配函数
#include <cstring>     //字符串处理
#include <ctime>      //定义关于时间的函数
#include <cwchar>      //宽字符处理及输入/输出
#include <cwctype>     //宽字符分类
#include <deque>      //STL 双端队列容器
#include <exception>    //异常处理类
#include <fstream>     //文件输入/输出
#include <functional>   //STL 定义运算函数(代替运算符)
#include <limits>      //定义各种数据类型最值常量
#include <list>      //STL 线性列表容器
#include <locale>          //本地化特定信息
#include <map>       //STL 映射容器
#include <memory>          //STL通过分配器进行的内存分配
#include <new>             //动态内存分配
#include <numeric>         //STL常用的数字操作
#include <iomanip>     //参数化输入/输出
#include <ios>       //基本输入/输出支持
#include <iosfwd>     //输入/输出系统使用的前置声明
#include <iostream>     //数据流输入/输出
#include <istream>     //基本输入流
#include <iterator>        //STL迭代器
#include <ostream>     //基本输出流
#include <queue>      //STL 队列容器
#include <set>       //STL 集合容器
#include <sstream>     //基于字符串的流
#include <stack>      //STL 堆栈容器
#include <stdexcept>    //标准异常类
#include <streambuf>    //底层输入/输出支持
#include <string>     //字符串类
#include <typeinfo>        //运行期间类型信息
#include <utility>     //STL 通用模板类
#include <valarray>        //对包含值的数组的操作
#include <vector>     //STL 动态数组容器

网友:
看看在Linux中C/C++的一些常用头文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