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套使用分立元件的LLC电源

楼主(2019-07-31):
需要做一套使用分立元件的LLC电源,出于条件问题,变压器电源和谐振电感发给工厂打样
由于是第一次,故想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让工厂测试原边感量应该在多少频率下测试(我的谐振频率大约在100k),测试原边感量的时候,一般来说把副边短路以后得到的结果是漏感,把副边开路以后是励磁电感,那么开路测试时的结果是否包括了漏感?
还有,一般情况下漏感的可以控制在多少,一般是励磁电感的百分多少呢?对于LLC来说,分立谐振电感设计的感量必须考虑上漏感感量适当减少,如果漏感变化很大的话,那就很尴尬了。
打个比方,计算得到Lr=25uH, Lm=100uH,那么我发去工厂的时候,变压器要求L12(原边,下同)在副边开路时测试结果为多少,副边短路时(漏感)测试结果为多少比较合理?然后分立谐振电感感量大概多少比较合理?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A:
就在你设计的工作频率点(比如说满载工作频率点)测感值.漏感一般都能控制在5%以内,差不多2-3%吧.你的谐振电感就取25uH也没问题,计算都是理想化的,有点偏差没关系,环路能调的过来就OK.最后的参数是在不断测试的结果上优化得到的。

网友:
    一般要自己做几个电感出来,调试好之后,才好向代工提指标。

网友:
    一般都是按照自己设计的指标向代工厂提出打样吧。我们这边都是先设计好参数和绕制方法,直接给代工打样。打样回来再进行测试。

网友:
    都可以呀,自己动手的比较灵活调试,工厂打样的参数准确些,漏感什么的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你设计的工作频率点(比如说满载工作频率点)测感值.漏感一般都能控制在5%以内,差不多2-3%吧.你的谐振 ...

那请问一下副边开路时候测得的电感值是否包括漏感?还是单纯的励磁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副边开路时候测得的电感值是否包括漏感?还是单纯的励磁电感?

副边开路时候测得的电感值相当于没有付边的电感,你不要以为漏感与什么相加才能构成某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