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占空比和频率

楼主(2019-07-31):
请教大神,占空比是怎么计算出来,针对一个具体电源,怎么样确定适合它的占空比?又怎么样判断某个占空比不适合这套电源?希望路过的大神能从一个实例上给予指导,非常感谢。
还有开关电源的频率要怎么定义?是怎么选择的?一般要用在什么频率上?50K?100K?

网友A:
人能听到的频率范围是20---20kHz,一般尽量不选这个范围内的频率,频率越高变压器的体积会越小,电源的体积会越小,成本也会下降,当然频率太高了,其他方面的成本会相应的增加,这是个目标函数最优解的问题了,这是我对频率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能听到的频率范围是20---20kHz,一般尽量不选这个范围内的频率,频率越高变压器的体积会越小,电源的体 ...

那就是说尽量要选大一点的,最好是大于20K的。

网友B:
我做过的都是逆变器的东西,所以占空比都是百分之五十的,个人理解占空比是用来来调节输出的,而且也是比较容易控制的量,修改一下程序就可以改变占空比,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的都是逆变器的东西,所以占空比都是百分之五十的,个人理解占空比是用来来调节输出的,而且也是比 ...

我这个没有程序,都是硬件,可能不好修改吧。我看有的说占空比最好定在0.47以下,但是以下到什么程度,哪个位置的占空比才最合适,我还不太懂。

网友:
    对于PWM模式的电源来说,占空比影响了增益,可以通过稳态的磁性元件伏秒平衡计算出表达式,常见拓扑的表达式都应该记住了。开关频率一般都在20KHz以上,为了避免人耳听见的开关噪声,开关频率越高,磁芯元件的体积越小,但是开关损耗会比较大,影响效率(不讨论软开关),所以开关频率需要在效率和体积之间折中考虑了。

网友:
    不同的电源拓扑有不同的占空比计算,比如buck,VO=D*Vin,频率的选取也是看使用场景,频率大了,体积可以做小,但是损耗增大,EMI也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