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15V驱动电路短路

楼主(2019-07-31):
出现问题:+15V驱动电路短路 最初怀疑是电容问题 但是电容卸下来排查 有两个电容有问题为C3 C6, 换掉了 卸下来之前(短路后)在线测量电容两端电阻35欧 现在更换完毕测量电阻变为63欧 (这里的欧姆都是最大值 随着时间递减 )请教大神,这里的阻值是哪里来的?非常感谢!

附一张 简化电路图 只有驱动15V部分。

烧坏原因:电路板是测试工程师通的直流电源太大引起 瞬时电流可达30V 当时是直接把直流电源夹在+15V驱动电路上的 也就是CE7俩端。

提供参数:其中 CE7 CE1 CE2 CE3额定电压均为35V 其他电容均为50V 把CE7 CE1 CE2 CE3 卸下来的时候测量电容值正常 且卸下来 测板子还是短路的。

网友A:
    你这是+15v电源短路吧, 所有连接+15V与GND之间的电路都有可能,逐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15v电源短路吧, 所有连接+15V与GND之间的电路都有可能,逐一排查。

    对,我把所有的电容和电阻都卸下来了,排查了有问题的电容已经更换,然而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