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修改铜皮形状

楼主(2019-07-31):
shape edit boundary 选不中铜皮边缘,栅格0.1mil也选不中

网友:
    这个和你画shape时设置的格点大小有一定关系。可以把shape grid设置成none试一下。

网友:
    可以用snap to segment去选定

网友:
    应该是改变过原点了吧

网友:
    应该是铜皮边缘不在格点或者是环形铜皮。应该编辑铜皮的时候点击铜皮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