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spartan-6 的VCCAUX要怎么接 ?

楼主(2019-07-31):
请教大神,

xilinx 的Vccaux可以接3.3也可以接2.5V
这个电压是不是和io standard有关系?

在接3.3和2.5时有什么区别呢?感谢!

网友A:
      Vccaux供能辅助逻辑电路,包括配置逻辑电路和一些内部资源和IO资源。Spartan-6的 FPGA的 VCCAUX 可以是2.5V或3.3V。这两种电压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并且允许VCCAUX被设置为和已有的Vcco电压相同,以此来使电源种类最小化。减小Vccaux到2.5V可以减少40%Vccaux功率消耗。
      在配置的时候,如果Vcco_2是1.8V,Vccaux一定得是2.5V。如果Vcco_2是2.5V或3.3V,Vccaux可以是2.5V或3.3V。
      具体可以参考Xilinx文档UG3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aux供能辅助逻辑电路,包括配置逻辑电路和一些内部资源和IO资源。Spartan-6的 FPGA的 VCCAUX 可以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