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路径变长,寄生电感增加

楼主(2019-07-31):
    “回流路径变长,寄生电感增加,感抗变大,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EMC问题”
    请大神帮忙解释下这句话怎么理解?
    回流路径变长是怎么导致寄生电感增加?又是怎么引起EMC?

网友A:
回流路径变长,传输线变长,会引起寄生电感增加,高频阻抗变大,噪声能量不会回地,就会辐射掉引起EMC辐射干扰

网友B:
    在高频下,所有的走线都是有感量,走线越长,阻抗越大,那么它的电压也越大,就变成了一个干扰源,EMC问题自然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频下,所有的走线都是有感量,走线越长,阻抗越大,那么它的电压也越大,就变成了一个干扰源,EMC问题 ...

    了解了,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流路径变长,传输线变长,会引起寄生电感增加,高频阻抗变大,噪声能量不会回地,就会辐射掉引起EMC辐射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