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PA前端的电容为什么要选18pf和56pf?这两个电容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要选这个...

楼主(2019-07-31):
GSM PA前端的电容为什么要选18pf和56pf?这两个电容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要选这个值的电容,而不选其他值的呢?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射频耦合电容,这类电容值的选择与工作频率和电容自谐振频率有关,选择电容的自谐振频率与工作频段相同或接近,阻抗最小,信号衰减也最小

网友:
    在PA前端,通常只是用来隔直流的(附带匹配需求的除外),要求插入的阻抗越小越好。
选择18pF和56pF是因为这两颗电容的谐振点刚好在1.8G和900M附近(不同厂家的电容会有少许差异),而电容在谐振时阻抗最低。

网友B:
    公式计算:C>1/2*5*3.14*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计算:C>1/2*5*3.14*f

请问这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射频耦合电容,这类电容值的选择与工作频率和电容自谐振频率有关,选择电容的自谐振频率与工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楼上各位已经给了标准答案,就是谐振频率处阻抗最低。
    Murata有个非常好的在线工具simsurfing可以看元件的阻抗以及其他很多参数:
    https://ds.murata.co.jp/simsurfing/index.html?lcid=en-us

    我个人的实践是隔直电容的容值对系统的影响非常小,比如在1G频率处用1nF,谐振频率在270MHz左右,谐振阻抗0.01Ohm。在1GHz感抗也只有大概 j*1.3 Ohm, 对系统影响仍然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