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GSM850中低高三个信道都正常,但是其中有些信道(如:162)测试无功率输出

楼主(2019-07-31):
请问一个问题:MT6261做的板子,测试GSM850中低高三个信道都正常,但是其中有些信道(如:162)测试无功率输出,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不是功率小而是根本就没功率,就要查查数据配置和测试环境了

网友:
    查下软件PA的逻辑真值表配置是否根据规格书配,逻辑要通。

网友B:
    你试一下非信令模式下是否有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非信令模式下是否有功率??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功率小而是根本就没功率,就要查查数据配置和测试环境了

我看看,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