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偏移问题?

楼主(2019-07-31):
请教一下测一个模块的中心频率偏移时,测得的结果偏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我的中心频率本该是2415.0000,频谱仪测到的值总是2414.6....

网友:
    那有那么准确 的。。。可以了

网友:
    测频率误差需要把测试仪表的时钟和被测件的时钟同步后再测,你检查一下看

网友A:
    如果是RS的频谱仪可以通过设置signal
    count功能来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RS的频谱仪可以通过设置signal
count功能来测频率

    就是RS的频谱仪

网友B:
    跟分辨率设置也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分辨率设置也有关吧

分辨率设置RBW和VBW都按标准设的3M

网友:
    你的频谱有校验过吗?会不会是仪器问题,或者本身样品频偏严重

网友:
    我建议还是有RBW=1KHz,VBW=3KHz,来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