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部一般有多个辐射骚扰源,从理论上能否计算或者推导他们是如何合成叠加到接...

楼主(2019-07-31):
产品内部一般有多个辐射骚扰源,从理论上能否计算或者推导他们是如何合成叠加到接收天线的电磁场中去的吗?
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能指导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很难吧

网友A:
为什么想到要研究这个呢?
测试的时候标准定义的是在一个开阔场中3m距离远处接收天线接收到的电磁能量
    电磁能量到天线的过程是很复杂的,首先你的产品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辐射源,方向、大小均不一样,再加之地面的反射叠加,产品辐射的电磁能量到达接收天线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矢量叠加过程。我觉得研究这个过程没什么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想到要研究这个呢?
    测试的时候标准定义的是在一个开阔场中3m距离远处接收天线接收到的电磁能量
 ...

我就是想知道,产品内部的几个主要骚扰源是通过什么耦合途径,最后叠加到接收天线上去的,想弄清楚辐射发射产生的原理。
刚刚看到篇文章讲电磁拓扑的,不太理解怎样应用这个理论来解释。

网友:
    分开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我有理解不知能否帮的上:
    波的叠加你应该懂的吧?
你可以去做个试验,水里面一左一右来个波纹,在相遇的时候波纹明显会比较大。
一个道理的。
    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
    如果这个不能理解的话,那傅里叶分析,你应该明白吧?傅里叶是“拆开”,逆向思维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产品内部的几个主要骚扰源是通过什么耦合途径,最后叠加到接收天线上去的,想弄清楚辐射发 ...

辐射主要是共模电流形成环路,产生电磁场,在接收天线上感应出电压;可以看看电磁兼容的书籍啊,共模辐射和差模辐射。

网友:
    会叠加的,如果辐射方向大体一致,2个相同的源会加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