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网口雷击的差模测试,差模测试的接线方法是什么呢?

楼主(2019-07-31):
有谁做过网口雷击的差模测试,差模测试的接线方法是什么呢?感谢!

网友A:
    差模雷击测试,直接从线间输入雷击浪涌信号。

网友B:
    差模是对网口变压器同一个绕组的两根线之间施加浪涌,比如1-2 、3-6、 4-5、 7-8

网友:
    差模浪涌测试:百兆是1对2,3对6 你们公司自己有浪涌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模雷击测试,直接从线间输入雷击浪涌信号。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模是对网口变压器同一个绕组的两根线之间施加浪涌,比如1-2 、3-6、 4-5、 7-8

好的!

网友:
    一般接室内的网口不需要测试差模,除非有特殊要求,RJ45 8线,1-2,3-6,4-5,7-8 分4对线测试,我们测试时一个接高压输出,一个接回路~

网友C:
    按标准平衡线都不用测试差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标准平衡线都不用测试差模。

    好像有的专业标准里面是要求测试的 比如K.20 K.21

网友:
    我觉得是应该做差模,我们测试的话是做的,做法也是1-2、3-6、4-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