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过孔

楼主(2019-07-31):
vx2.4中有没有人遇到过复制过孔的时候,复制出来的孔有的是通孔,有的是盲孔,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有没有具体图,你选择什么孔复制了?

网友B:
    要框选,框选时是选择了所有的叠加过孔,点选只选择了指定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具体图,你选择什么孔复制了?

    没有图,不是必现,
    我选择的是16d8的通孔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框选,框选时是选择了所有的叠加过孔,点选只选择了指定的过孔

    复制的时候是选了这个孔之后按ctrl直接拖动就可以复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的时候是选了这个孔之后按ctrl直接拖动就可以复制

选中画c比较容易一些,拖动是比较费力的

网友:
    如果有盲孔估计就是选中复制了,不然就是自己打出来的。

网友(2019-09-02):
    你单板上有几种孔

网友:
    我遇到过的问题是单板有盲埋孔有通孔是,有时候推挤线的时候,会把个别通孔给变成盲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