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封装问题

楼主(2019-07-31):
由于插件元件的管脚在PCB背面要求周围贴片器件距离管脚5mm,才能做好夹具过波峰焊。这个距离是在做插件封装时就加上了范围限制好了的吗?
我经常布局时忘记这条规则,把周围器件放近了。大家都说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A:
板子上的SMD PIN TO Thru PIN的间距设置即可,5MM比较理想,3MM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设置背面的规则,每个板子都做个检查表单,打勾确认。。

网友:
可以在封装设置个pakge_bot  keepout区域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学习了。看来还是要规范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SMD PIN TO Thru PIN的间距设置即可,5MM比较理想,3MM以上就可以了!

设置了之后发现,有些通孔的测试点也会被认为是THru pin,做了这样的规则避让,DRC报警就会一直存在。

网友:
    还是直接在规则里添加规则,设置5MM的间距规格比较好,便于遗忘和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了之后发现,有些通孔的测试点也会被认为是THru pin,做了这样的规则避让,DRC报警就会一直存在。

 ...

    测试点的DRC隐藏即可,无需纠结这个。

网友:
    可以做封装是背面添加一个禁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