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绘制原理图,想检查一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请问怎么操作???

楼主(2019-07-31):
用AD绘制原理图,想检查一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AD叫做编译

网友:
AD13:Project  -> Compile Document  XXX.SchDo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RC功能

DRC是检查PC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C是检查PCB吧

原理图也有DRC功能,Design Rule Check,设计规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