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说说AS和JTAG下载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9-07-31):
哪位能说说AS和JTAG下载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AS模式,上位机通过JTAG口向FPGA烧写flash loader可执行代码到RAM,编程代码也下载到RAM,上位机发送命令给flash loader再将编程代码挪到flash中。掉电还在flash中保存。

JTAG模式,上位机直接将代码下到FPGA里的SRAM.掉电易失。

EPCS就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