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在LATTICE ECP5 FPGA上使用tmwc(比如在ECP3 = 100 - 500个额外的时钟周期)?...

楼主(2019-07-31):
需要在LATTICE ECP5 FPGA上使用tmwc(比如在ECP3 = 100 - 500个额外的时钟周期)?如果是的话,有什么价值?

网友:
ECP3和ECP5是不同的设计,即使在开发ECP5时努力使ECP5唤醒序列行为与ECP3相同,但它们之间存在结构差异。就tMWC(DONE引脚为高电平时的附加唤醒主时钟)而言,对于ECP5,它应为零。由于ECP3唤醒FSM在端口时钟上运行,因此需要额外的时钟来完成整个唤醒序列(DONE引脚可能会在某些选项的序列中提前释放)。但对于ECP5,唤醒FSM在内部振荡器时钟上运行,该时钟独立于外部端口,因此不需要来自端口的额外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