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挂起模式 SUSPEND如何测试?

楼主(2019-07-31):
请问如何测试 USB终端设备的挂起模式 SUSPEND? 如何让PC的USB进入挂起模式?

网友A:
如果你問的是 Selective Suspend 的話,可以參考有點軟Microsoft)這個網站。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revious-versions/windows/hardware/hck/jj124491(v=vs.85)

In addition, this test requires the follow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 One USB 3.0 controller PCIe adapter, if the test computer does not contain a USB 3.0 controller.
  • The USB 3.0 controller must be supported by a Microsoft Windows 8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問的是 Selective Suspend 的話,可以參考有點軟(Microsoft)這個網站。

https://docs.microsoft ...

404 - Page not found

网友(点评):
在這邊點確實不行,把網址貼到瀏覽器上就可以。美中交惡的結果吧?@_@!!!

网友:
USB 3.1 Interoperability Testing

上面也有 Selective Suspend 的測試方式。

USB Interoperability Testing V0.9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