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uboot下面进行tftp 烧录???

楼主(2019-07-31):
请问:如何在uboot下面进行tftp 烧录???

网友:
网络烧写可以使用tftp下载 具体指令如下:
uboot下面配置IP
setenv ipaddr 192.168.30.106(示例)
setenv serverip 192.168.30.103(示例)
setenv ethaddr 00:01:03:A0:03:11(示例)
saveenv
kernel:
       tftp ${loadaddr} zImage-myd-y6ull
       nand erase 0x600000 0xA00000       // 擦除
       nand write ${loadaddr} 0x600000 0xA00000   // 写入
dtb:
       tftp ${fdt_addr} zImage-myd-y6ull-14x14-gpmi-weim.dtb
       nand erase 0x1000000 0x100000
       nand write ${fdt_addr} 0x1000000 0x100000
rootfs:
       tftp 0x85000000 rootfs.ubi (ubi文件系统)
       nand erase 0x1100000 0x9000000
       nand write.e 0x85000000 0x1100000 0x9000000
注意:以上地址位仅供参考,根据实际分区情况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