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大图叠加小图实例

楼主(2019-08-01):
    在作图的时候,发现两条曲线很接近,难以看出差别,那么可以代用局部放大的方法,将有差别的地方局部放大。实现方法很简单,先画出全部范围的图,然后选择要放大的区间,控制图形的大小输出位置即可。一般情况下,两次使用plot,第二次的图将会覆盖第一次的图,因为默认只有一个figure,如果第二次plot的figure设定较小又如何呢?见下图效果。

    核心代码:

plot(Time,Echo1,Time,Echo2)   % 第一个figure
axes('position',[0.2 0.65 0.3 0.2]);  % 控制小图大小和位置
x=Time(1:15);   % 选前15个点绘图
y1=Echo1(1:15);
y2=Echo2(1:15);
plot(x,y1,x,y2)

    还有一个应用是在图片上插入自己绘制的图件,比如导入一张图片,然后在图片上添加曲线,如下图:

clear;clc;
data=imread('WorldMap.jpg');
imshow(data);  % 绘图
hold on;
h=axes('position',[0.2 0.65 0.3 0.2]);  % 控制小图大小和位置
x=0:0.1:pi;
y=sin(x);
plot(x,y,'LineWidth',2)
set(h,'color','none')
hold off